华擎主板上电自动启动

楼主(2012-03-23):
收到一块华擎主板,拿来的时候CPU旁边爆了很多电容,换过以后,可以开机,但把电源线插上电源的时候,风扇转动2-3秒停掉,然后又转起,可以开机,每次都这样,起初以为BIOS里的电源管理项没关,进去后发现已经关掉,但每次就是插电就启动,不知何原因。电池有电的

网友A:
有的机器就是这样   你CMOS电池有电不

网友B:
可能是5VSB和PSON之间的线路有问题!

网友:
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大部分问客户都说这是正常现象所以没有多大的注意

网友:
你正常静茹系统以后在关机,在开机也会这样吗?有的主板需要正常关机,擦电源才不会自己加电~!

网友:
可以正常关机,但就是断开电以后再插还是自动启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5VSB和PSON之间的线路有问题!

说清楚点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的机器就是这样   你CMOS电池有电不

已经说明了,电池有电

网友C:
先刷下BIOS试试!  不要忘了备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刷下BIOS试试!  不要忘了备份。

没有BIOS机啊,悲剧了

网友B:
就是5VSB和PSON的线路之间连的元器件可能有损坏的!

网友:
有些是非正常关机才这样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就是5VSB和PSON的线路之间连的元器件可能有损坏的!

那为什么我在COMS中设置的东西断电以后在插还是自动启动,进COMS的时候都没有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为什么我在COMS中设置的东西断电以后在插还是自动启动,进COMS的时候都没有呢

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!

网友:
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还是进系统正常关机试试看。

网友:
我想应该是开机控制三极管损坏了,短路。所以造成一加点就开机。

网友:
这种板是这样的,

网友:
华擎的很多主板的BIOS就是这样设计的,正常进系统,可以正常 关机,正常 开机,就是正常

网友:
是品牌机吗?  品牌机自动上电正常,只要按开关4秒能关机就应该的!CMOS设置能不能保存???

网友:
一般这种情况下可以不用修,这不影响正常使用。主板是有点小问题,不过这不重要,我这边就有台这样的,能正常使用就行,要修的话还是有点麻烦

网友:
这样的现象看到过  但是没有去管过 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象

网友:
很正常啊 没有什么奇怪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