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G41遭雷击。。。。

楼主(2012-03-23):
SB-PWR闪烁,主板不能正常供电工作。偶尔主板SB-PWR灯长亮,然后就开机按好几次才能开起来。
开机后能正常工作,已知主板板载网卡报废。
只是遇到几个雷击的都只坏了网卡,主板并没有其他什么问题。
SB-pwr闪烁,说明主板供电异常,从哪查起呢??

网友:
查看供电线路了!

网友A:
网卡,南桥啊楼主

网友B:
我遇到的都是网卡被雷打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遇到的都是网卡被雷打坏了

看图,被击穿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网卡,南桥啊楼主

这个晶振下面的芯片是控制网卡的吗?

网友C:
把南桥一起换下

网友:
去除网卡芯片,然后看下显卡工作在什么状态下X16还是X1,然后再查相关与器件~!

网友:
先换个网卡试试吧!楼主。

网友D:
一般运气好的话,把网卡拆下来就可以用。
SB-PWR灯闪说明主板有短路。你可以查一下各供电的阻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南桥一起换下

没那么严重吧。。。。先卸网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运气好的话,把网卡拆下来就可以用。
SB-PWR灯闪说明主板有短路。你可以查一下各供电的阻值。

估计就是网卡的问题了

网友E:
既然都知道网卡被击穿了 为什么不先去掉网卡在往下查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既然都知道网卡被击穿了 为什么不先去掉网卡在往下查呢

刚开始没看到,图是后来上的
现在先给客人换了一个G31的,这板子留着自己慢慢搞

网友:
原来楼主直接替客人报废了主板了呀!

网友:
加个独立网卡就行啊

网友:
乖乖 现在就有雷击机啊 厉害啊

网友(点评):
春雷响,财滚滚!

网友:
看图  网卡挂了 直接拆下了  看正常了没

网友:
雷击太可怕了,有时候要修好几处的

网友:
先把击穿的网卡吹下来

网友:
再加一块独立的网卡就OK了

网友:
雷击,跟*vsb相关的都有可能,首先考虑的就是网卡和南桥 。

网友:
我就喜欢打雷啊,打雷后我们就特忙啊

网友F:
一般运气好只是网卡坏、把网卡取了,不然严重点的南桥也干了

网友G:
楼主太0..     能修好的   给客户报费板

网友H:
现在楼主那就打雷了吗

网友:
网卡取下来再说

网友I:
先拆下网卡,看下好否。不好,测下南桥有无短路。南桥无短路的话测网卡旁边的电路,主要是几个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。还不行,测网卡到南桥的线路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现在楼主那就打雷了吗

湖北,最近天气比较反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先拆下网卡,看下好否。不好,测下南桥有无短路。南桥无短路的话测网卡旁边的电路,主要是几个贴片电阻和贴 ...

谢谢,给的思路很清晰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太0..     能修好的   给客户报费板

可见你肯定不是开店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般运气好只是网卡坏、把网卡取了,不然严重点的南桥也干了

嗯,不过很多连电源的保护都雷废了,所以干脆全换新,这样东西也能速度出手啊

网友:
从图上看出楼主最关键的一步没有做,网卡没有拆下来。拆下来再看A14对地值。

网友:
把网卡拆掉  看看能点亮板卡不   如果不行测一下南桥:打两个USB口的2、3针的阻值,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;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;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。

网友:
查各大VSB的电压就应该OK了

网友:
南桥坏的吧

网友:
查3VSB电路

网友:
雷击的坏的比较多的就是南桥和网卡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湖北,最近天气比较反常啊
你们的生意来了

网友:
先换个网卡试试吧

网友:
网卡挂了 直接拆下了

网友:
网卡,南桥

网友:
量一下阻值 在做断定 是桥还是IO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先打一下 南桥的对地阻值吧

网友:
哪个地方打雷?我们这里前几天还飘了一次小雪,这两天倒是有点暖和了。。期待雷也打到我们这里(这样想是不是太那啥了。呵呵)

网友:
这问题 看都不看 先把网卡卸了再说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