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按键板上有一个三极管,不知道型号

楼主(2012-03-23):
开机按键板上有一个三极管,不知道型号,这是一个SONY山寨机,主板的板号是T20-B
按键板的板号是:S30 VER:2.0
按键板上有5个灯一个开关,剩下几个电阻。一个看着像三极管的东西。
上面的型号是12E,可能是E,字母的那个地方糊了。电路板中的编号是SSU3
U3,有没有可能是双二极管,或场效应管
拆掉这个SSU3后,中间的脚接地,左右两脚都是3V。
开机键,一个脚19V,另一个脚0V,但不是接地。

网友:
上传个图片,可以帮着看看到底是什么型号`!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霍尔原件,是标的U的话一定是,你可以拿万用表蜂鸣档量一下,把螺丝刀靠近看看阻值有变化吗

网友:
霍尔原件,什么意思,磁感应开关?

网友:
这个管子已经坏了。上面都起了一个洞。其中一个脚和中间的脚有500的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