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 170S6花屏

楼主(2012-03-23):
前两天销售的同事拿来个 飞利浦 170S6显示器,故障现象变色    维修同事接手拆机换灯管 换完后发现花屏  以为屏线问题 换后无果,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 不经常修显示器 也不知道怎么来判断 求哪位大哥高手帮帮忙。谢谢  急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刚开始是变什么颜色,换完灯管花屏了,是不是换了过程中把屏与PCB板上的软排线搞坏了,你先用自己的点屏工具点下屏看看。如果能点屏不花屏的话,那就是客户的驱动板或驱动程序有问题,还有变色也要检查VGA接口是不是有问题。

网友:
本人有一台和楼主现象一样,在保内就直接换了屏,但是在跟换得时候遇到很多小插曲,就是花屏,屏时好的,后来换到第五块就好了,估计飞利浦做了什么电压调整之类的小动作,。

网友:
屏和驱动板并不是都配套的。

网友:
看画面是不是屏线接反了~!还有有横线的话平坏的几率大一点

网友:
一定是换灯管时不小心把屏弄坏了.

网友:
屏挂了,你检查屏供电正常吗?可能是你把屏的角搞碎了!

网友:
估计屏挂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看起来像显存虚焊

夏、一抹阳光。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单独点屏  什么问题没有,有 VGA信号后发生花屏。。  反正挺乱的  排线换了 还一样。 据同事说 他很小心屏不可能坏啊。。。  难道真是屏挂了么? ?  以前是好的 MCU 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吧?

网友:
  我也刚刚开始自学显示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姐妹, 我的是显示器, 哪出来的显存啊?

不好意思看错了,应该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看错了,应该是屏线问题

我已经换了,

网友:
问下, 如果指示灯闪  能不能有关系?

网友:
9楼修电脑  修傻了   显示器 哪里来的显存呢     估计是驱动板坏了

网友:
看上去像屏线,点下屏吧

网友:
按 控制按键 还有自动调整分辨率的动作呢。就是花~~  屏线换了 屏点亮正常全白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压到屏线了。。估计挂 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:
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看是不是平坏啦

网友:
对屏不是很了解 求解答  求经验

网友:
手上什么也没有啊,  就只有它原装的东西。~·

网友:
屏费了吧!

网友:
是不是 数据出了问题呢

网友:
要是LG philips (A5 )的屏,还是点屏看看,还是这样,从正面看,左上方板到玻璃的第一组,按一按板接口位置,应该有反应的,还是屏问题吧

网友:
试刷一会MCU看看

网友:
换灯管会吧屏坏坏掉的。。。看来是得多家小心

网友: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种花法...好像是把屏搞坏了

网友:
接一液晶屏,摔坏盖的,屏可以点亮,换一个坏了屏的液晶中,点不亮,检查是灯管坏了,换新后出现花屏,不能正常显示,有网友说换灯管把屏换坏了,郁闷中,再检查一下,看来换灯管得小心啊,

网友:
估计是屏背板到液晶面板的线被弄断了,换灯管好狠小心的

网友:
只用通用高压条点灯光,背光亮后仔细检查屏幕边缘尤其是上部分看看是否被搞碎了,如果确认没碎就是模块搞挂了。 换灯管有风险,换时需细心,换前需详查是否为灯管问题,否则因小失大

网友:
mcu顺坏的可能性也有~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