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主板 按南桥跑码

楼主(2012-03-23):
V星主板   拆机检测不跑码 复位常亮 偶尔可以跑码 整板加焊后可以跑码了 后来又不跑码  刷了BIOS 后又可以了  用了一天又复位常亮了  可以排除是BIOS   用力按南桥  可以跑码了  加焊后无果  重植后无果  都必须按南桥才可以跑码  是否要考虑换南桥?晶振老化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?

网友:
你测测南桥旁边的晶振,不行把南桥换了

网友:
不行就换南桥啦

网友:
是不是板变形了

网友:
菜鸟我啊。。晕。。

网友:
压南桥亮 就把南桥加焊一下了

网友:
再不行就换 这么简单

网友:
北桥虚焊,我按南桥也会跑码!汗...我是菜鸟但不要侮辱我们菜鸟!

网友:
要是客户需要,你可以在价钱上涨点,赚不到还不如不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