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18LCD显示器开机白屏

楼主(2012-03-23):
清华同方18LCD,开机白屏。
基本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,没有3.3V电压。
1、电源板有12V 5V
2、1117有5V转3.3V
3、EN脚没有3.3V
判断可能是tsum1pfr-lf坏了,高手帮分析下,感谢了。

网友:
直接更换驱动板啊,省时

网友:
是驱动板坏了吧。
这个驱动板不好找,不如发个芯片方便。

网友:
白屏属于屏供电不良

网友A:
1117  3.3V输出到tsum1pfr-lf中间有个电感断开,再看3.3V有没有,有可能是1117本身坏,tsum1pfr-lf容易坏,坏的现象是温度很高,这种板屏供电是有tsum1pfr-lf输出控制信号的

网友:
上次有个客户的机子 HKC的也是白屏 好像是平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117  3.3V输出到tsum1pfr-lf中间有个电感断开,再看3.3V有没有,有可能是1117本身坏,tsum1pfr-lf容易坏, ...

我刚刚也测了Q5 Q7正常,有可能是tsum1pfr-lf坏,一会测下1117看看怎么样,谢谢了。

网友:
直接改驱动板嘛

网友:
我上次有个三星的19的LCD也是白屏!!是排线接触不良造成的!!你这种现象估计直接换驱动板快点!!

网友:
白屏问题 可能几点吧 驱动板 (一般我遇到芯片坏的直接换通用板 )排线(看是否有氧化)屏坏

网友:
肯定是驱动板那个电压有问题啊

网友:
是驱动板问题 因为没有电压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