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M228程序谁有,求一个,谢谢

楼主(2012-03-23):
接一台长城M228液晶现象是黑屏,指示灯全不亮。拆机5V、12V电容全鼓包,12V只有10V,全部用25V/1000u电容换上。电压正常了,按开机键,电压也拉低了,但没有一点反应,所以情系程序有问题,哪位大虾有它的程序救救我,谢谢!屏号M22Z1-L01 Rev.C1

网友:
换个驱动板要不了多少钱的 换个有程序的芯片也行

网友:
试一下吧,我只有这个,刷程序前备份一下原程序
长城M228 M22E14 TSUMU58WJ-LF MX25L1005 2008.01.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