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350无待机

楼主(2012-03-23):
接收一台R350,电源芯片MAX1999,3.4脚无电压,EC晶振无电压,待机0.01,偶尔0.05可以开机,coms电池2.8V,找不到图纸

网友:
可以开机时亮机吗 如果良机的话建议查休眠电路 不可以的话就看看3 5V吧

网友:
修复,MAX1999不稳定,LDO 5V有9V电压,LDO3V无电压,换OK

网友:
{:4_113我接一个  有待机0、01
有3v   没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