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万用表测量高压板高压输出端

楼主(2012-03-23):
干什么都得先学先了解后才能下手,否则会有各种损失的。哥们儿我没学高压板,当时也不懂其实就是一个灯管坏了,我以为高压没有输出呢,把万用表调至1000V上电测试,顺间听着我的表里面吱哇乱叫。赶紧断开,心想是不是听错了,又测试,这回真完了还是那声音,紧接着表就黑屏了…………。

版主,我发错地方了,想发显示器维修里。怎么能麻烦给移过去吧。谢谢

网友:
楼主威武··不带这么测的呀

网友:
坏了就修吗,你用的电压表测坏的肯定的并联保险烧了。看看吧

网友:
显示器高压不是这么测得,教训啊!不过你的万用便估计还有救。

网友:
先测输入12V有没有呀,教训呀 ,或者直接接个好的灯管试,别这么冲动了

网友:
高压输出大概也要800V--1500V呢

网友:
高压板输出是高压脉冲。

网友:
高压脉冲万能表量不出来的

网友:
         哦,我是新手,学习了楼主的教训。

网友:
是啊,真是教训,再也不敢那样测了,表后来不知怎么又好了可是测量有些元件时比别的表大200多值,电压还准。

网友:
把万能表拆开 仔细查看 有高压打火的痕迹 用无水酒精仔细擦擦 会好点

网友:
用备用的灯管来测一下就知道了,是哪样的问题呀

网友:
我也没用过   不过我会先问问人  或者查查资料

网友:
我测高压板也是万用表一阵乱碰,好像也没问题。

网友:
刚刚点击下载,却发现自己分不够,拒绝我下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