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THINKPAD E420无3.3和5V

楼主(2012-03-23):
通电待机电流在0.36,偏高,测3V5V只有0.66,0.33V,待机芯片是D95280,芯片供电有20V,EN1和EN2有3V和5V,PGOOD无电压,请问是否是待机芯片坏了

网友:
看下3V ,5V电压转换管有问题没,觉得像是电压偏高待机大

网友:
要吗换3V,5V控制芯片试下

网友:
这种一般是芯片问题,但是你待机有这么高,有短路,先修短路

网友:
   看上下管有没有挂

网友:
上管G和S 极测是短路的,取下来又是好的

那样就看看是前级短 还是后级短啊?

网友:
电压只有0.几,说明就是没有,找个芯片试下,最好先打下对地值,可能后级有拉低,但两个没出来,一般在芯片本身

网友:
那就说明还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待机电压高 看下充电IC

网友:
E420应该还有保吧  楼主就给它修了

网友:
先测3、5伏对地阻值,如阻值偏低。可能是有短路把电压拉低了,查短路点。如果阻值正常,这两个电压没出来,查IC工作条件,如满足可以换IC试试..

网友:
为什么不追下PG和EC

网友:
3 5V电感后级应该有短路的地方,他电压出来了就是偏小,芯片坏的几率比较少/

网友:
取掉3 V5V电感看看,还有待机过高了,负载拉低了3 5V 。你摸摸看有发烫的地方一定有

网友:
请问楼主95280芯片上第二行的四位数字是什么?

网友:
这个芯片坏了
待机也会高
我修过一台

网友A:
麻烦, 同样遇到一台, REF 为0.9v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麻烦, 同样遇到一台, REF 为0.9v的

我这个是0.68v 郁闷呢。待机芯片d95280 能不能用bd95280代换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