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修硬件,基本顺序是什么,哪位大虾教教我。

楼主(2012-03-23):
比喻要学理论得先看啥。
学完理论,实践怎么整?

网友:
电 子理论基础,电脑运作原理,信号供电定义,上电时序,实践按先修台机主板,能修大多数问题后笔记本..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:
可以从主板开始学习,掌握主板上各元器件基础理论,相关电路知识。如基本元件:电阻,电容,电感,二极管,三极管,场效应管等,还有重要的电路元件:各供电芯片,I/O芯片,声卡网卡芯片等及其引脚定义。还要掌握电脑组成之硬件:CPU,内存,显卡,硬盘,光驱,USB,声网等。还有介乎于软硬之间的BIOS。在这里重点推介刘坚强主板维修教程,在教程里教给你如何学习理论和实践,你学完了就可以慢慢实践,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一无所知的小白了。

网友:
  我们学的时候先理论。然后马上就运用到实践里面去。

网友:
先认识电子元件,再看原理,然后再实践

网友:
电路基础啊,再是工作条件和原理,可以去基地培训下

网友:
先学理论,再实践哦

网友:
谢谢各位啦,我现在是边看理论边实践。

网友:
路过学习的

Gogo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就两字······折腾·

网友:
先理论厚基础都一样

网友:
  我最开始是修台式机办卡系类 然后抽空看点理论方面的书籍  修多 了  你就 大概有个方向了   以后你就多补充理论就好了     要不耻下问  。。。

网友:
一般是先学电路基础了。数电模电再学维修。不过有人直接学维修。经验多了。什么都可以弥补的

网友:
方法很重要,要注意循序渐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