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进水求助

楼主(2012-03-23):
   联想G46O  开机  电压正常跳动但是好像过内存的时候电压1.3V一下掉到0.56  好像CPU不过似的的  接下来掉电  拿下内存 电压就不会掉到0.56   3 5VS  都正常   我就奇怪了。。。。会是哪边的后续电压不正常呢?   求解。。。。

网友:
哪里进水.用洗板水洗了,烤十来分钟..

网友:
。。。。早就烤过了   在线求解

网友:
拿内存,我今天修了个IBM进水,能进BIOS,跳过一下就短路,是内存本身坏,、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谢谢  但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 换过了无效  关键是跑过或者是跑内存的时候  VORE电压突然被拉到0.8V 然后掉电

网友:
内存自身呢?换过没。0.9供电电感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我地方短路了吧

网友A:
拿下内存就不一样了,要么就是内存或者他的供电的了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拿下内存就不一样了,要么就是内存或者他的供电的了,

就是的啊   内存换过了  但是现象依旧   关键是内存之后出来的供电有哪几路呢?

网友:
电压都来了没呀

网友:
电压都来了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哪里进水了?先把进水的地方排除了,才能按正常思路来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的啊   内存换过了  但是现象依旧   关键是内存之后出来的供电有哪几路呢?

看图纸啊,内存后是显卡啊

网友:
楼主可能是那里轻微短路漏电让电压上不去 掉电   查查北桥

网友(点评):
我也估计是桥的 但是我没敢动那先

网友:

本机已解决  北桥问题  更换后OK!

网友:
呵呵 还是1,05有短路阿

网友:
啥北桥啊。是PCH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