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电脑,开机必须要电池放电后才能开

楼主(2012-03-23):
联想电脑,开机必须要电池放电后才能开,联想台式机....如果重起就又开不了,有自检声.....用独显和集显都无显....必须要扣电池在安上才可以.....请都解决方法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有人换电池座,有人刷BIOS,有人换晶震,有人干桥,具体原因还是个迷,坐等高手!

网友:
换一个电池试试把

网友:
电池明明有电,不是电池的事

网友:
现在是根本不亮,跑码卡到20,有自检声,就是不显。。。。。用键盘也能重起。。。。集显也起不来。。

网友:
集显显示不出来,LZ看下是不是VGA口5V电压出来了,在看下南桥。

网友:
楼主,请问问题解决了吗? 想了解一下怎么解决,谢谢

网友:
电池电压不够了吧  换个新的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GA口的5V电压在哪里测呢?

第二排的第二跟阵,有个5V电压

网友:
是,有个5V

网友:
换电池试下吧,现在有些电池歪得很

网友:
换过三块电池了。。都不行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

网友:
桥的可能性是相当大了  顺便问下LZ是什么U?如果是AMD的,换U有时候有惊喜

网友:
啊呀!这种问题曾遇到过,真是头大!没解决掉!!希望等待高手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