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开机无显示但外接显示正常,显卡就一定没有问题吗?

楼主(2012-03-23):
有个疑问,笔记本正常开机屏无显示,但外接正常显示,看教程上说显卡没有问题,是屏部分的问题。真的是这样的吗?外接和屏线是不是用的同一通道?看以下原图好像显卡分出2路信号分别给外接CRT和屏线,那是不是和教程说的论断有矛盾?显卡会不会一边工作正常而另一边不正常?所以我认为只有外接和屏线共通路才能有此推断!否则原图有误!附上原图,改进图,还有修改讨论图:

网友:
通道一样,供电,开启,,这里你查了没有

网友:
测一下主板屏线插槽。供电有吗?几组信号对地阻值一样吗?还有一点看一下屏幕里有没有暗影。有的话看一下高压板和高压板的工作条件。电压  开启 接地 。

网友:
是不是第3个图正确?公用通道!?

网友:
请大家尽量不要跑题,在这里只是想讨论一下这个理论图。(而实际情况是测量主板屏线插槽连接屏那一侧无电压,高压板工作正常,屏有背光但无图像。)

网友:
可以确定显卡是正常的,没有问题,因为你的外接没有问题

网友:
测一下主板屏线插槽

网友:
测一下主板屏线插槽...

网友:
马屁  回家看看电视卡

网友:
只要外接正常就可以确定显卡无问题。

网友(2013-04-02):
外切是模拟信号,笔记本屏幕本身是数字信号。在显卡中处理也是分开的。

网友:
显卡内部2个核心,有的时候显卡有问题的话,造成的是有光无显示,这是一种情况,是因为LVDS模块解不出来信号,还有一种连背光都没有的,这是主板要么没认到屏,或者是显卡模块都灭没工作

网友:
图花的不错不过有些是在芯片里面的 除非换芯片

网友:
外接只能说明 显卡VGA模块正常 其他什么也说明不了

网友(2014-05-09):
外接正常,内屏有暗影,我用力敲机器键盘,有时亮一下,不动他也会亮一下,屏线没有断线,各位高手求解

网友(2015-09-28):
我也碰到一个显卡外接正常的,内屏不显的,明天换个显卡试试,给大家分享

网友:
VGA正常,不能说明LVDS模块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