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9tr4维修问题求助

楼主(2012-03-23):
12v供电电容已换,已经能开机 , 现在是屏幕抖动,各位大侠 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屏幕抖动,是指显示图象抖吧,驱动板上主芯片供电电容换一下

网友:
适配器电压是否稳定,也有可能啊

网友:
是不是花屏啊,可以换根屏线看看

网友:
已修复 电容又换了一个遍 就好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就是供电不良

网友:
换条vga 先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