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X50N 反复从0.02到0.57启动 请问那个大哥修过此 ...
华硕 X50N 反复从0.02到0.57启动 请问那个大哥修过此类问题

楼主(2012-03-23):
小弟刚学不久 ,未遇到这样的问题 。还请修过此类问题的兄弟指教哈 不胜感谢。。。。
华硕

网友:
现在感觉不怎么稳定 时而跑到0.23、0.34、0.47、0.57不等 这样反复从启 ??/????

网友:
你看看 少什么电压不

网友:
或者查下时钟 复位都出来没 他重启之前

网友:
缺电压吧

网友:
是掉电重启吧,应该哪个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应该是欠电压导致的哦 或者短路

网友:
查下时钟 复位都出来没

网友:
EC和南桥的大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