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516BIOS问题···求助

楼主(2012-03-23):
昨天接了一台机器,惠普康柏516的,开机电流跳到2.3就是不显,然后拆机,发现的AMD的U就以为换个CPU就好了,可还是不行,然后准备加焊显卡,又觉的应该先刷下BIOS,然后就从官网下了个BIOS,一点不开机了,郁闷,然后把他自己的BIOS重新刷回去,还是不触发,这下蛋痛了···看了下BIOS数据后端的每有数据,就换了个2M的BIOS,还是不行,接着下BIOS刷,还是不触发,现在没有思路了··各位大侠给小弟看看··

网友:
坐等高人·····

网友:
故障严重了,多刷几次BIOS

网友A:
是不是BIOS着你刷坏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BIOS着你刷坏咯

BIOS换了个刷进去也不行,

网友:
没刷成功吧,多刷几次

网友:
你换个好芯片    刷以前的BIOS 还原试试

网友:
我上个星期秀一康柏的几次bios一刷就挂了

网友:
郁闷,还是不行,已经叫客户换板子了,搞不懂哪里问题

网友:
应该不是BIOS问题,你看看拆焊BIOS的时候是不是有碰到其它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