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品牌电脑里的(航嘉HK300-25AP)电源不加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3-23):
近日生意清淡,闲来无事,无聊的蛋疼,遂想起前几日换下来的电源里有几个是品牌机里的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找出来修修呗。

话说近来山寨电源满天飞,坏了直接换。某些人贪图便宜,装的电脑1天3卡,1卡8个小时,结果没事天天往电脑公司跑,还吵嚷着说组装电脑都是垃圾。听了这句话,我的气都不打一处来。{:soso__14423534382529421649_2:}看看今天的主人翁是谁,航嘉HK300-25AP 额定200W

参数不咋地但比山寨的总要强多了。(这里想起一件非常气人的事,之前卖航嘉电源(冷标)时报价170,客户问是多少W电源,回答说是220w,客户扭头就走,还说人家的380W都才100块钱。){:soso__15259492822536367472_4:}废话不说了进入正题。

记得这块电源好像是不加电,拿起电源后先闻了闻,没有明显异味,随即插上电源线,短接P-ON 看到风扇一点动静都没有,测P-OK 一点电压都没,想到保险已经挂了。卸下4颗螺丝后电源打开了,目测保险烧爆,里面虽没有烧伤痕迹,但肯定有短路的地方。保险能烧爆了一般都是300v电路里短路了。把电路拆出来后直接测故障率高的3007,结果两只3007全穿了,手里没有3007就在山寨电源里拆了两只换上,再测已经没有短路了,目测下主电容没什么问题,检查一下300V电路里没其它问题后换上新保险通电测试,短接P-ON 后看到风扇已经正常转了起来,简单量了下20P的各个电压发现都比正常电压低了一点,可能是电源用的时间长了电容老化的原因也就没多想,测到灰线时发现只有0.8V,这时看来电源的确没修好,这样上机根本点不亮电脑。

仔细想有哪疏漏了,问题应该还是在300V电路里,300V电路里没测的只有两只主电容(主电容一般不容易坏,目测没鼓没爆,电容的品质也不错,图省事也就没测),主电容出问题确实会造成P-OK电压低 。想到这就直接下手把两只主电容拆了,果然其中一只已经没有充电动作了,两只一起换后重新通电测量,灰色线电压已经出来了5V,看来正常了,上机测试,滴的一声后电脑正常启动,之后玩游戏、看海贼一下午没有任何问题,电源到此维修结束。

维修过程中的小插曲,在测试电源后给主电容放电,图省事直接用螺丝刀短接,结果啪的一声(声音很大)把旁边斗地主的女同事吓了一跳(人家以为爆炸了那,好怕怕哦)。记得修液晶时放电没那么大动静的啊?

新人发帖,望各位捧场。

补充内容 (2012-3-24 10:36):
楼下的网友说的对,两只开关管确实是13007,平时说习惯3007了,呵呵!
还有均压电阻也是检查的重点,我在第一次检查300V电路时已经检查过了,所以换主电容时没有诉说检查均压电阻的问题。

同意楼主: 2.5 反对楼主: 0.0
hjq
检查了均压电阻没?不然还得换电容的。
同意楼主: 0 反对楼主: 0
你记得是没那么大火花, 可是这个单个都快接近200V了. 在加上是大容量的, 肯定火花四溅啊, 告诉你个好办法,买个100W的灯泡, 焊两根线, 接到电容上,那样放电安全,
好,很好

网友:
思路是对的,先观察不盲动,不过你的运气也不错

网友:
动静不错,下次多来点这样的动静,多谢分享!品牌机的电源一般不差的。

网友:
思路是不错。可以看看

网友:
这个电源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多谢分享,电源主电容 坏了不好测出来呀

网友:
就是大电容不能直接短路放电

网友:
        是不是专业的呀,好像很专业呀。

网友:
保险那上个220V的灯泡 测测是不是短路

网友:
修电源不串灯泡?电容放电最好用灯泡或烙铁

网友:
判断准确。

网友:
联想机器好用这个电源,二手的也比市场上的杂牌电源好些。

对的,并且航嘉小电源较多

网友:
这个小电源还算比较简单的,以前见过一个外文不知什么品牌的小电源,采用的是主动的PFC电路,里面的元件密嘛嘛的,看的我不知从那下手(那时还不会修电源,电源是一个搞家电维修的朋友的,他也不会修电源),后来没法还是拆件作备用了(可惜了做工用料那么好的电源!)

网友:
平时维修电源时有准备个60W的灯泡的,当时手头正好没有,所以。。。
烙铁放电是什么意思?

网友(点评):
就是用烙铁的220V插头接触大电容的两脚,把大电容里的电放到烙铁上消耗

网友:
修电源最怕的就是修高压部分,容不得马虎!

网友:
联想机子大部分都是航嘉电源!我拆过好几个!

网友:
我今天也修了个航嘉的电源,也是保险丝烧了。辅助部分是ic得。不过拆下量了下开关管,整流管都是好的,也没短路,就是大电容一个完全漏液,才有100v一个200多v。而且外观还看不出来有问题呢,均匀电阻没问题,还特意取下来侧过,还是贴片电阻呢。不知道为什么大电容会这样呢?求前辈解释。 最后却下测了辅助ic部分的启动电阻,色环是65k欧,量的是75k欧,不知道以后还会出问题吗?

网友:
修电源有变值的元件一定要换掉,要不用不了多久的呀!

网友:
楼主你13007少了一个1,对我们新手看半天没弄懂这个是啥玩意,谢谢那位朋友的纠错。

网友:
楼主 真的是专业的!

网友:
电阻是有一点误差的,另外万用表的的精准度也是一点问题,

网友:
品牌机的航嘉电源就是比零售的坏的多!

网友:
大电容放电用灯泡,不要用螺丝刀或导线!

网友A:
你要放电最简单的就是拿你的两只手指头去捏一下就好啦。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的。经验往往是练出来的,

nahlj -5

网友B:
大电容应该怎样放电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这种电源,不过能开机,但是会随机的出现不能启动的问题,放一段时间又能启动了

网友:
现在的山寨电源太害人了,便宜的让正牌电源卖 不动,经常坏不说,还有可能损坏硬件,最大的问题是客户不知道,也不懂,只知道价格.楼上说知道功率的,那是半懂不懂的SB,!
山寨的电源坏了不修,最多拆件用(也不一定好用),现在手里留了一堆长城和航嘉的,抽时间弄一下.
现在不想修电源的原因就是因为山寨便宜,旧的修好也卖不出去,卖 的便宜了还对不起修的时间呢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放电最简单的就是拿你的两只手指头去捏一下就好啦。。。。

我试过,手指上弄出个洞,呵呵,
着急没注意,拆了电容下来就用手捏,啪的一下,电击出一个小洞,有火柴头大小,痛了好几天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电容应该怎样放电。

电容放电,可以用灯泡,接个100W左右的灯泡,连上电容两个脚,灯泡亮一下就可以了,也可以用电烙铁,插头接触电容两脚,这个没有什么声光反映,一般过个5-10秒就一定放没电了.
没放电的高压大电容,不要用表测量,容易烧坏表.这个要维修中一定要注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