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6H6P,COMS放电后就OK,但用两天就出现同样 ...

楼主(2012-03-23):
SONY PCG-6H6P不通电,COMS放电后就OK,但用几天就出现同样故障!放电后有正常....返修几次了。,郁闷中! 第一次只是放了电OK了。第二次换了 COMS电池。第三次不知道要换什么了。
主板

网友:
COMS电池有电吗?不要就是那里漏电

网友:
有没谁遇到过一样的情况啊。

网友:
旧电池有电的,量一下有2.8V左右的电压,,而新电池是3V的电压。

网友:
看看coms电路是不是漏电了

网友:
第三次做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操作,质保一个月后就可以不管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