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canon 17-85镜头拆一半拆不动了

楼主(2012-03-23):
镜头自动对焦失灵,查资料可能是排线有问题。

拆了一会不会拆了。

下一步该拆什么地方啊

补充内容 (2012-3-26 15:23):
在大家的帮助下,成功拆解!

网友:
不会吧 ,你不会修吗?边拆边记呀,别拆了,不知道怎么装了

网友:
要注意观察,相机本身有记号,自己再做些记号

网友A:
在网上无法帮你了,别少件,就近找个修相机的店让他们帮你安帮上

网友:
可以做记号啊    实在不行   就凭感觉个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网上无法帮你了,别少件,就近找个修相机的店让他们帮你安帮上

老师,不是我装不上了,现在是拆,不知道下一步该拆什么地方了,请指点一下吧。

网友:
相机设计得好紧凑,你仔细观查呀!总有地方可以拆的。

网友:
自己拆开换过排线的路过  花了几个小时 主要是镜片有手指印了    这个网上有很多教程  图片还真不好看怎么拆

网友:
把胶圈拿下来,有螺丝

网友B:
楼上正解,用小一字批翻开镜头前端橡胶圈,里面还有三颗螺丝的,祝你好运,我也准备拆这个镜头了,也是要换排线。

网友:
胶皮下有螺丝,,这头爱坏光圈线!

是的,我的就是换这个排线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正解,用小一字批翻开镜头前端橡胶圈,里面还有三颗螺丝的,祝你好运,我也准备拆这个镜头了,也是要换 ...

这个不麻烦,做好标记和边拆边照像,没问题的。而且换排线不需要全都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