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rc410-d2供电管d38nh坏

楼主(2012-03-23):
盈通rc410-d2供电管d38nh坏,用50n02代换后,头一次开机点亮,关机再开不触发。断电很久后重复前面现象。是管子代的有问题吗

网友:
你在看看50n02是否有问题了。在50n02相关的电路

网友:
我发现atx边上掉个电阻r148.谁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