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各位同行说下这个时钟是否有问题

楼主(2012-03-23):
HP 4421S机器,板号 广大SX6。I3 350M的CPU独立显卡。现在开机电流0。02-0。56-1。47-1。34-1。24不动。
示波器测试,LPC总线有波形,内存SPD的总线也有波形。不过都是两次就没有了。内存的复位信号也有1。5。
数据和地址线没有波形。换了内存,CPU,刷了在论坛下载的HP 4321S的BIOS故障一样。今天测试到一个时钟觉得
有异常。请各位同行指点下,改时钟信号是否有问题!

已经解决了,换了时钟IC就OK了,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

网友:
查一下那两个信号电阻啊,不行的话查芯片工作条件。

网友(点评):
电阻是好的,信号线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。工作条件也是OK的,别的信号都没问题,就这个27M时钟不知道是本来就那样呢还是有问题

网友:
时钟芯片坏的还是很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