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问题

楼主(2012-03-23):
大家看看这个显卡芯片四个角上面的东西怎么弄掉,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取下来,不过芯片算给我弄坏了,焊盘没出问题,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,我搞不定,刚刚学BGA,不太理解!上传了图片,大家看看。

风枪300度,吹,镊子拨
同意楼主: 5 反对楼主: 5
你的焊盘 掉点了吧

网友:
这个是IBM机器上拆下的显卡吧,这个是黑胶,在有胶的地方放些焊膏,加些焊锡丝慢慢铲就下来了,不要太用力

网友:
类似 黑胶  除去方法:用电烙铁加点松香(助焊剂)或用吸锡带慢慢的托掉......本人就用的这个方法

我也是涂点好点的助焊膏 烙铁开大点 慢慢托的

网友:
第一次没有掉点应当说还行,这种BGA灌胶目前没有什么好办法,只有延长加热时间。

网友:
补充  这个芯片上的黑胶 用电烙铁加热后会慢慢 变成 粉膜状

网友A:
我是问在BGA取芯片的时候,取不下来,我是用镊子暴力取下来的,有没有办法轻松的取下芯片!

网友(点评):
我还没有 你这个功力,芯片取下来,芯片坏了,主板没问题?描述反了吧,芯片看上去是很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问在BGA取芯片的时候,取不下来,我是用镊子暴力取下来的,有没有办法轻松的取下芯片!

你问的是怎么取胶。。。。。你说的取不下来都没有好办法,温度到了翘起来都是这样做的

网友:
选把不带胶的锡球刮掉,把烙铁温度调高些,放些焊膏一点点往下刮,力度不要太大,以免把芯片上焊然刮掉,随刮随清理,慢慢就清理干净了。

网友:
黑胶的就是难取

网友:
黑胶 我最恨的就是黑胶 楼主你没把焊盘做坏厉害啊

网友:
温度到了很好下来的

网友:
先用焊膏吧胶泡上几分钟。再用烙铁刮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是打了胶的。。。。。。烙铁。。松香助焊剂轻轻弄可以了。只要焊盘不掉点就可以了。图片也不是焊盘,是芯片,芯片不是坏了吗。

网友:
用烙铁 加点锡丝 加点焊油 慢慢剔

网友:
这种很好去的 啊

网友:
用哪个可以溶胶的药水啊,很好的,

网友:
先加焊膏,再用吸锡丝拖,就OK

网友:
刷点焊膏,加锡,然后吸锡线加烙铁慢慢铲掉··

网友:
用烙铁慢慢剃

网友:
嗯,是得慢慢来,急不得呀

网友:
胶!!BGA中头疼的东西

网友:
黑胶,用烙铁慢慢铲,

网友:
这玩意 修好一个就毁一个烙铁头

网友:
烙铁慢慢的铲下来

网友:
黑胶啊~~~呵呵~~~看看各位都是怎么弄的~~~学习一下~~

网友:
学习了没有BGA还不能实践

网友:
只要温度到了,用力一矛,没事
!

网友:
用烙铁吧温度提上去

网友:
正解是用 无铅焊台,但是维修的是能省就省,把有铅温度提到400度,加点好膏,用点劲,一般没问题

网友:
sl400的显卡吗?

网友:
这是T61的显卡吧,就是传说中的黑胶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