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50A独立显卡板问题!信号层高手请进!

楼主(2012-03-23):
接手一台联想F50A的笔记本,刚拿来的时候就是显卡不能打驱动,机器其他部分都正常,只要一打上驱动,滚动条一过就黑屏,我的操作:GPU有铅重做    8个显存全部换掉    芯片吹过   16对电容也全部测量过最小值为75N,主板也换过了,显卡今天已经换上了,上的是7600T的改良版显卡,求助高手能否给指条明路!!!谢谢了 !!!!!!!!

网友:
没遇到像这样的情况  估计是没做好!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可能性非常大   或者就是显卡附近的PCB有问题了    建议你查一下南桥的PLT_RST信号正不正常

网友:
像这样的情况  一般是显卡周边的小元件坏了或不良    再严重点就是板层断线了

网友:
这是检测硬件用问题  你试试win7

网友:
都换过了还是一过滚动条就黑?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没做好吧!!

网友:
重做显卡

网友:
主板换了··那显卡动的那么多东西 会不会是哪里出了查漏呢 都换了那么多东西 干嘛不直接发块新的显卡板··· 只要客户能接受 就OK了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