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cQ42做系统

楼主(2012-03-23):
今天帮朋友做系统  ghost完xp之后 解压过程中蓝屏   立马调启动项和硬盘接口模式  再次解压仍然蓝屏  无语   连换了三个xp系统仍然不行   但是cQ42原装系统就是xp   没办法做了下win7  没想到能解压了   到现在也没出问题   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

网友:
不解压驱动  或者是机子本身不良

网友:
声卡不要解压  做个纯系统

网友:
这一系列的机器装XP的话确实是要把驱动点掉。不然装不上。

网友:
解压驱动时 跳过     做完了    再另外打驱动

网友:
应该是刷一下BIOS就可以了的哈

网友:
直接同安装版的

网友:
刷下BIOS能装XP,不然只能装WIN7,是有点怪怪的,网上有人卖HP专用XP

网友:
也遇到过 ,装安装版试试

网友:
学习了··原来是解压驱动的时候造成的··呵呵 虽然遇到这种情况会改用完全安装版的纯XP 但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··

网友:
装个纯净版的X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