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七彩虹945 md2跑0807档在哪里了?

楼主(2012-03-23):
      检测四大供电都正常,一开始以为是外设,把coms 芯片取下还是一样。时钟芯片是rtm875t-511没有脚位定义图。。测了一下周边的电阻有高电平。。IO的时钟,供电都正常。。。bios刷过
内存换过了。。也没有图纸。。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查了。。。从c1直接跑到08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跑0807档在哪里了--
解决方法:换CPU(当时我真想打我自己。。。)

网友:
怎么跟08070的  过程?

网友A:
  首先是合体桥的话   测一下周边供电是否正常       是单桥的话直接加焊北桥应该就okay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是合体桥的话   测一下周边供电是否正常       是单桥的话直接加焊北桥应该就okay了

双桥,桥供电正常,压过北桥,没用

网友:
不可能  绝对是 桥             bios刷过      的话

网友:
修主板 第一个就是要确定是不是主板有问题,不要修了半天,结果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