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6z暗屏

楼主(2012-03-23):
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是短路的,其中一个4407短了,换了之后不短了,插电自动开机不跑吗,摸到IO 发热,
更换了一个,插电不自动上电了,按开关通电跑码了,外接显示正常,插屏电压在跳,之后检查出屏线也烧短路了,把屏线接好,开机就是暗屏了,(屏线换了一条还是一样)。测到19V供电也有,就是不知道LED还需要什么条件才亮屏的,知道的给说说,拜托大家了,

网友:
你看图纸  看看BL_ON出了没   还有LVDS

网友:
你有没有确定你屏是不是好的,好给你回答。

网友:
今天遇到了LED暗屏的,LED灯管接口处量的电压时19v,后来用电源加到25V亮了,后来换了一个六角的芯片电压上到26v屏亮了。

网友:
背光没有开启 怎么工作啊

网友A:
是不是屏有问题呀

网友:
怎么感觉那么多故障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屏有问题呀

换过,一样是这样

网友:
还需要3.3V的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