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波三折成功修好进水机T42

楼主(2012-03-23):
这样是外面客户送修的,他说是小孩子把水倒键盘那里,这种进水机我二话不说,就要拆开的 先测有没有短路,没有就上BGA烤板曲线挡位,烤他10分钟。首先上电待机0.02A电常,在测待机3.3v 5v 1.2 1.8 V正常,上电开机掉电上U跑到0.4A,跑马是38不过内存,测内存电压,发现电感L15 L10供电分别是1.07V 1.1V查1845芯片 17脚27脚都是拉低了,先换个在看看去料板上拆一个,装上还是一样的,我在网上看了一下,很多人都是做北桥的,刷BIOS的,这2个我都没有做,为什么内存供电不正常去做他干什么,修了1天就是想把内存供电修出来,还有北桥的,驱动不对只有换芯片,换了3个最后那个换上去,在测电压出来了。看诊断卡跑了,看上去亮机了,接外接亮了,装机全装好,在试,进LOGO遍红色可调电源响了一下,掉电为0。短路???先测屏供电6个脚的16V 3V正常,难道是电压保护,拆屏先换灯管在试没有扁红,还是短路保护,用排除法,不上电灯上电正常,屏是暗的,以为高压问题,改高压用通用的点还是一样的问题。屏线也换了还是一样的。座着在想想,上LOGO 跳过LOGO就短路,之前想换过内存1845是不是和内存有关,换条内存果真不跳过LOGO,原来是你在做怪搞得我2天时间谁有想不到。

网友:
其实,关键是细心,有的时候机器接到手后,什么也不动,拿着板子看着、想着半个小时也会有思路的,比盲目的动手要强。

网友:
不打对地打阻值电感线圈就上电啊?呵呵

网友(点评):
你没有看到我上面写到,先测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内存能造成这种故障吗?真没听说过,要真是,还真是长见识了。

网友:
冒是有这种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