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专用芯片MS-5参于触发吗

楼主(2012-03-23):
请教大家一下,有一块主板,微得代工的,ATX电源坏,应该是电压高把主板烧坏,现在是开机不触发,专用芯片MS--5   I/O芯片W83627    开机针PWR-ON针跑线能跑到IO芯片,可ATX的14脚怎么也跑不到IO芯片。跑不出来,没办法,问大家一下,MS--5芯片一般参于触发不,只要用摄子短接ATX座的绿线到地,诊断卡跑C1,不短接的话,不触发,I/O已换,还是不触发。

网友:
在换MS-5是要参与触发的啊

网友:
参与的呀

网友:
一般专用IC和一些时序芯片都是参与触发的

网友:
谢谢大家啊,我也是觉得MS-5参于触发。IO都换了。完了我再换换MS--5试试。

网友:
要参与触发的。祝你好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