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410A开机显示LENOVO LOGO处就不东了,不能进入BIOS菜单。

楼主(2012-03-23):
联想 旭日410A开机显示LENOVO  LOGO处就不东了,不能进入BIOS菜单。硬盘,CPU,内存,光驱换了故障还是一样,请问这种故障如何处理,之前换过显卡就这样了?

网友:
刷写BIOS试试,另外显卡重做BGA

网友:
重做BGA显卡

网友:
压变显卡吧

网友:
卡LOGO先加焊南桥,不行再换!

网友:
南桥换了没?我以前是换南桥好的

网友:
先排查外围设备吧。,。。。然后在看南桥

网友:
你显卡做好了的话,就加焊南桥咯

网友:
把硬盘取下试试

网友:
外设仔细观察下,主板上的外设控制芯片看下

网友:
以前碰到过,运气好,是硬盘挂了,楼主拆掉硬盘光驱无效的话,加焊南桥试试。

网友:
南桥 硬盘,显卡,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