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G31-L开不机

楼主(2012-03-23):
昨天接到客户一机器
现象:按开机键电脑启动,但无显示,打开主机,插入测试卡有时显示EF/Eb/Ed/A7/27,只显示如上代码并不跑码。且RST/CLK/IRDY三个灯都不亮(没有一点反映)。用万用表测CPU供电正常1.15V,时钟晶振两脚有1.35~1.45V左右的电压,属于正常,南桥晶振0.35~0.45V电压,为不正常(正常为1.2~1.4V之间)可以确定现在上南桥不工作,网友有说是I/O问题,更换了I/O ITE IT8712F-S问题依旧,南桥依然不工作,手上没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,不知如下往下修,想刷BIOS但手上没有烧录器,一时操作不了!注:RST针上有3.4V电压!通过二极管到I/O芯片。另CPU正常工作(因为CPU通电一段时间发热明显)。望论坛内朋友帮忙解答!先谢!

网友:
南桥换过没

网友A:
只有换南桥 试试了··梅捷的主板 南桥怀的还是比较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有换南桥 试试了··梅捷的主板 南桥怀的还是比较多的

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测到是南桥的问题?因手头上没有南桥,我怀疑I/O的可能性或周边的供电有问题,就是不知道怎么测I/O这块!

网友B:
还是先软后硬。先刷BIOS,后修硬件

网友(点评):
不开机 刷BIOS 有什么用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先软后硬。先刷BIOS,后修硬件

有理,明天弄个烧录器刷下试试。无复位无时钟,让人头痛!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