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8的主板

楼主(2012-03-23):
有一块478针的主板,10年前的,现在可以开机,开机后,风扇转,用诊断卡,刚开始是正常,读到E9E8时,CLK灯不亮,变为e8e9,其中会有两声的声响,这样反复,不能进入,请问是什么问题,Vcore测量有1.7V电压,PCI上B16有1.6V,A14有3.3,内在7脚有2.5V,是什么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刷一下 BIOS 看看

网友:
不能进入,怎么刷,没编程器

网友:
帮你顶一下

网友:
先放电。看下行不行。这种板有很多都是放电就行了的

网友:
刚开始就这样做了,不行

网友:
这个老板没有维修价值了吧,要是练练手还行!

网友:
以上的情况,请给个思路。谢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