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无IO主板, 经典维修一例,

楼主(2012-03-23):
此版客户拿来是短路,心中暗自窃喜, 给客户报过价后,开修。先上图

先看整体,这个板子居然没有IO ,以前只是传说,今天终于见到真的了
]
再看版号

一开始是12V短路,用万用表测得中间的MOS管短路,二话不说先干掉,换好后,满怀希望的上电测试,检测卡猛地瞬间闪烁一下,才知道问题没那么简单,又短路了,查了一下下边第一个mos管,短路了, 这次不在盲目的换了, 根据我们老大跟我们讲解的,这时候就应该查线路了, 经测得与中间MOS管的G极相连的2R2电阻阻值无穷大, 跟换后上电,OK,不短了,欣然上CPU,
结果就是这个样子, 不复位,郁闷,测电压内存1.8V ,桥供电1.5V,cpu供电0V。CPU无供电,主供电芯片RT8802A,从电源管理芯片BD-8J.各位大侠,现在换电源管理芯片吗?要在其它板子上我肯定换,现在……
想想老大跟我们讲的修cpu无供电的维修思路,于是先查EN, 测得1V多, 有啊,怎么不出电压再测PWM3\PWM4\PWM5, 均有高电平,可以肯定的是,rt8802A完好, 继续测BD-8J, 先测BOOT,发现boot3无电压,boot1、boots2、boots4都有电压,测得与boot3相连的2R2电阻短路,更换后上cpu加电, C1出现,上内存,接显示器,亮机,  呼~,累的要死,
找来硬盘进系统测机……
再次出现新故障,我类个去啊
进不去系统,装系统也装不上。再次测试各部分电压均正常,进过奋战,最终无果。
于是等待时机,等待…………
半小时后见老大不再忙碌,请老大来台式机部秒杀,
老大听完玩们说的故障现象后, 上电先用示波器测 波形,测完后立马断电,目标锁定在cpu供电有问题。万用表一拿,二极管
一打, 测cpu电感的供电阻值,阻值为003, 再测四个下管阻值,正常。 然后…………
老大发话, 固态电容坏,————cpu供电的四个滤波电容坏。于是拆下四个电容,再打阻值400多。
找四个新电容换上后,装系统测试,一切正常,声音、网络……。此板修复

固态电容不容易坏,坏了还真让人蛋疼

补充内容 (2012-3-25 16:13):
恳请版主,加威望,,求威望

补充内容 (2012-3-25 16:16):
恳请版主加威望,迫切希望,再次谢过

网友:
你老大很厉害,佩服啊!

网友(2012-05-17):
不错啊,挺细心
图文并茂

网友(2012-03-27):
恩~~我也感觉很厉害~~支持一下~~

网友:
不管你信不信.反正我是信了

网友:
可不是一般的厉害,反正我是信了

网友:
嘿 兄弟们顶起来阿    修得不容易  固态电容的却让人头疼

网友:
经典

网友:
以后全是固态电容了,修起来真有点麻烦了

网友:
不错。小兄弟 很努力啊。。

网友:
真的好牛哦,,我想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主板,直接换了算了,

网友:
cpu电感的供电阻值,阻值为003还能有电压,不成短路 。 没见过

网友(点评):
3欧阻值是不正常的

网友(点评):
我也有些怀疑!如何判断是固态电容的问题? 3欧的二级体值 已经是短路了!

网友(点评):
估计是带着CPU测的/

网友(点评):
对啊,应该是带cpu测试的,短路了100v也拉低的

网友A:
兄弟们顶起来阿    修得不容易  固态电容的却让人头疼

网友:
顶起       真是不容易啊

网友B:
2R2 是如何短路的呢? 有点不懂、。

我说呢,本来也就2欧姆,还怎么短路。

网友:
佩服你们老大的技术!LZ也不错,维修的思路很好,没走弯路。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是老大教导的号

网友:
好厉害诶  还没见过固态坏过的了

网友:
顶,我也是才知道固态电容爱坏,

可能是拆场馆的时候风枪吹的时间过长
其实不是固态电容爱坏, 而是坏的时候不易查出,没有液态电容直观

网友:
2R2 电阻短路 ??????错了吧

网友(点评):
在10楼已更正,是断路,不是短路,万用表测试的时候,阻值的无穷大。心情太激动了打错了,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。
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人才备出啊

网友C:
很厉害   不过有点 看不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知楼主说所老大是不是你师父

网友:
cPU电路一开始据有问题,最后怎么不通电之前测下阻值呢,楼主换完东西都是不测量的吗,如果你一开始就测一下U的对地值,就不会饶一大圈了

网友:
我的梅捷的主板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修,为什么梅捷这么多不良的板子呀,让人对梅捷有点灰心!

网友:
最怕拆固态!!!!!!

网友:
固态电容外貌好,其实内部沿用了。有了视波器,维修更容易。楼主的分享值得大家去注意。

网友:
有老大带就是学的快!

网友(点评):
是啊,希望你也能遇到一个好老大

网友:
示波器看来挺有用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2R2 是如何短路的呢? 有点不懂、。

是断路,不好意思,写错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,果然是高手!!!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哪对地阻值很难理解。不过能确定是固态滤波电容问题很难呀。最后是用波形确定电容问题吗?

网友(点评):
打对地阻值,查出来的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没有干桥~!你老大也太厉害了`!固态坏了也知道`!

网友E:
下次这种问题你也可以 秒杀 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断路,不好意思,写错了

正常用语来说应为“开路”

网友:
感觉LZ还是没有抓住重点来修,知道cpu供电短路保护,各相供电的对地阻值是一定要先打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们顶起来阿    修得不容易  固态电容的却让人头疼

靠 学我  再来扣你分

网友:
太厉害了,学习的对象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下次这种问题你也可以 秒杀 了

呵呵, 很刻骨铭心的经验,下次再出现这问题,就不用老大上场了

网友:
你老大太NB了,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吗?   我拜他为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很厉害   不过有点 看不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知楼主说所老大是不是你师父

是啊, 笔记本台式机,液晶显示器,全修,绝对的全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