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61 机器掉电问题 在线等!!!

楼主(2012-03-23):
到手一太IBMT61
笔记本
,数码卡4A掉电,保险丝没烧,不插屏也掉电,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啊
笔记本

网友:
补充!集成显卡的板

网友:
朋友们指条明路吧

网友:
那个保险是在后面的 你没找错吧

网友:
保险没坏就有可能是显卡缺电压

网友:
正反面保险都量了,都是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