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648-M7主板跑26代码不亮机!求助各位兄弟们!

楼主(2012-03-23):
这个精英的板,开始不跑码,后来加焊CPU座,正常跑码C1-C3-26!26一般能亮机的!加焊了北桥,显卡还是不亮!显卡槽供电,时钟,复位都正常!就是不亮机!显卡也是好的!求助各位能够指导一下!

网友:
CPU插座可能还是有问题,偶尔瞬间接触读取正常,一过26又接触不好。

网友:
看看IO周边的电阻

网友:
不插显卡会滴一下,报警的!插上显卡就不报警!拔掉内存跑DE,说明检测到内存啦!

网友:
会不会是显卡故障!

网友:
是不是还是CPU座的问题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