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问题

楼主(2012-03-23):
今天接到一台三星显示器白屏  打开后 以为有电容鼓啦  暗喜 换过电容之后不亮啦  但用高压板点可以  于是改啦个通用高压板 但是不可以插尾接线  一插就白屏  驱动板的芯片业换啦  就是不行 我想可能要改个通用驱动板 但我不会改 听各位帮忙一下

网友:
先测驱动板的屏供电管吧,搞不了再改通用驱动板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