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E4主板求救

楼主(2012-03-23):
  客户拿来说是进水了,检测后发现+3vpcu短路,修复后正常开机,发现只有0.19A的电流,经测量发现MAINON没有,修复后还是0.19A,再测量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,芯片(8771)已换,还是一样,求救.....

网友:
谁来帮帮忙啊

网友:
CPU供电开启了吗?是不是主板上有断线

网友:
8771的供电基本上都有,就是不工作

网友:
看看给CPU供电芯片,那些条件没满足啊

网友:
各pin脚电压1PIN2,.5V,2PIN0.03V,3PIN4PIN0V,5PIN6PIN5V,7PIN2V,8PIN0.6V,9PIN1.4V,10PIN0.9V,11PIN2V,12PIN0.4V,13PIN14PIN15PIN0V,16PIN0.15V,17PIN5.1V,18PIN0V,19PIN20PIN5.1V21PIN22PIN23PIN0V,24PIN25PIN26PIN5.1V,27PIN28PIN29PIN0V,30PIN5,.1V,31PIN1.02V,32PIN0.39V,33PIN--37PIN0V,38PIN3.3V,39PIN0V,40PIN0.6V........这些电压哪些不对啊

网友:
我也在弄一个和你的一样的这个机器好像通病没有U供电,我手上一个也是,现在和你的差不多,我在量第八脚上的电压的时候又一次打火了,突然掉电,在按开关好了,但是两天又坏了,还是老问题,怀疑电容那个坏了

网友:
哥们你这个8pin的电压不对啊这个应该是19v啊,你看看那个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