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99做完显卡后,驱动装不了,显卡认不到

楼主(2012-03-23):
一台华硕的机器,显卡问题,做完了显卡,设备管理器里面显卡硬件没了,驱动装不了,是Z99S的,主板是A8SC的,8400M G  显卡

网友:
在线等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等什么 要不就没做好 要不就显卡坏了

网友A:
修Z99D花屏还要等 ?

网友:
拆下来重植珠吧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吧 建议重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Z99D花屏还要等 ?

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认不到,显卡坏了的话,是缺了什么信号从而导致认不到显卡,还有,这个机器不是花屏,是点不亮,修好了之后就是显卡驱动装不了

网友:
换ATI的显卡板啊

网友:
可能是显存有问题吧

网友:
确定 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有的机器可能买的时间就有小毛病  比如有的接口不管用  但是你不用那个接口  机器能正常用,你难道说机器没毛病吗 。特别是台式机  有好多的都是有点小毛病  但是你不用这个功能
你也不知道就这吗简单

网友:
更换一个显卡板试试先

网友:
因为你机器有个集显的,所以可以显示,你就是不上显卡板应该也能亮吧。主板上面有个MCP67MV的显卡,这个是三桥合一的,所以能点亮机器吧

网友:
显卡的AD线有问题吧

网友:
我很郁闷,装xp认不到,换了个win7搞定了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,装win7搞定

网友:
是双显卡吧。。。。XP不支持

网友:
重植,不行就换是显卡

网友:
重植是第一步,不行就换芯片

网友:
那是双显卡  还是集成显卡    看看是不是系统 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