徒弟求救各位师傅

楼主(2012-03-23):
我家有个淘汰的25寸彩电三无指示灯不亮(喜欢搞维修,没人教只好自己研究了)
1.开机有刷的‘声音’  请问这是传说中的高压声么?
2.你们说的GND在哪里?我找了一天了百度没找到,有的说高频头的外壳就是GND,为什么我拿它测开关管的C极电压只有2V呢?
3.我拿指针接400V电容的负极和开关管的C极测了一下,马上就火光四溅,一看保险丝烧了,这是为什么啊,不都说大电容的负极可以当GND用么?

请师傅帮帮忙吧,回答我这3个问题吧,还有我最最最最想知道的哪个是GND啊,搜百度头都大了,保险都烧了额。

网友:
先看下相关的基础知识再动手吧。
做试验也要注意人身安全,这是最重要的!

网友:
GND 就是地,在电视中有冷地和热地之分,热地带危险电压,小心!!!!!!

网友:
1个问题,不一定是高压,电视在通电的瞬间消磁线圈会工作的,不过它的声音与高压的声音是有差别的,请仔细听.
2个问题,因为高频头的壳是冷电的地,开关管那端是热电,它们对于直流而言是断路的,所以你所以不到什么电压.
3个问题,你测的方法欠妥,开关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,在其C极是有脉冲的,你测的时候对电路有所干拢,估计在测的时候开关管烧了短路,所以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