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 u107 DH1000不亮

楼主(2012-03-23):
明基 u107  DH1000不亮
故障:有背光  没显示
维修:1。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拆开
           2。只有南桥和u(u应该和北桥一体的)
           3。加焊了u故障依旧
           4。换了屏或白屏 红屏 绿屏 蓝屏 格格屏来回动 如图
这几个来回变  但是用原来的屏 就是有背光 美图像

各位大侠帮忙

网友:
桥或内存不良

网友:
有点像屏的问题.

网友:
内存 换过 你说的桥 是u北桥一体  还是南桥

网友:
我刷了 1.5版本的  beq u105   1。03 BENQ U105I  的 两个版本的bios 外切有了但是本屏 也是有背光
我刷1.04  u107 的bios 就没有外切 本屏也是有背光
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 帮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