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主板上的网卡芯片坏了,无线能用吗?

楼主(2012-03-23):
如题,一个华硕本子,主板上网卡芯片坏了,网卡芯片引脚许多焊盘都掉了,请问各位师兄,这样一来,是不是无线也就没法用了?我用无线链接路由器,一直提示获取地址中,指定地址之后可以获取到了,但是网页打不开。

网友:
应该可以吧,是两个设备呀

网友:
已解决。重新设了一下IP后不再提示一直获取IP了,而且网页也可以正常打开了。但是新问题来了,为什么在同一台路由器下,有的本不需要设定IP,自动获取即可,而这个华硕的本确必须要设定IP呢?

网友:
有些路由器给某些网卡分配不上Ip,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,其实就是个兼容性的问题,有的指定双工模式能解决。没必要为这个较真。。就像是某些芯片组识别不到某些移动设备一样。。兼容性问题

网友:
哦    是这样啊    先学习了

网友:
这是两码事,无线跟板载不在一条线上

网友:
是两个独立的东西吗只要南桥不坏就行

网友:
“是两个独立的东西吗只要南桥不坏就行”很经典啊!!!

网友:
没遇到过 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