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400 暗屏

楼主(2012-03-23):
接一台IBM R400   客户说不开机!!留机走了!
上电看机!!亦不是不开机 是暗屏的!!心想捡鱼了!!!拆机量屏线上电压都有
怀疑高压坏!直接换高压!亮了!不过上电没开机的时候屏上面有光看上去屏是白的!
但是开机后能正常显示了!这个先不说 郁闷的是 开机进系统后屏又是白的!!!
后看论坛说板子上的保险挂了!拆机量是挂了 换了保险亮了!进系统也正常了!
可是刚准备装机 还好又试了下机器看能不能亮  谁知它又是暗屏的了!!郁闷吧!!一看待机不对了0.22
量保险 又挂了! 又换!不擦屏线待机0。04正常 一擦屏线就0。22了  后来看到屏线上面接着的蓝牙
想都没想直接拔了!!再擦屏线 靠 待机正常了!!直接点  亮机了!!关了再点 亮的!!!装好测试!OK
悲哀的维修啊!!!

着蓝牙 是个通病 我以前搞过几台了 多是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肯分享就是好同志

网友:
蓝牙那个地方短路了?

网友:
这叫修哦  机

网友:
哇哇哇 好厉害耶.

网友:
学习了!真是没想到!

网友:
细心,细心,,
修过一个断线的,,蓝牙的没遇到过,

网友:
这个蓝牙在哪个位子 最开始应该是保险问题 后面的故障是哪里冒出来的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台R400有时暗屏有时正常

网友:
没遇到过

网友:
这样也行啊,那人家的蓝牙还能用吗?

网友:
R400暗屏一般不是屏供电那一个保险吗/

网友:
蓝牙导致烧保险?第一次听

网友:
这款机子,蓝牙坏造成没有高压供电,高压板上所有指示灯不亮,是通病了,不是个例

网友:
可能是你带电池和电源拆动屏线是容易烧保险的,

网友:
前几天,碰到一个和你一样的,拆了蓝牙就好了,哈哈

网友:
本人是维修的菜鸟!!!不过是来分享一下!!!呵呵!!!

网友:
thinkpad R400蓝牙模块引起短路,暗屏,已经是通病。我这有一台也是这样,不过想跟楼主一起探讨下,此机的蓝牙短路,是什么原因引起的。因为现在我的笔记本也是把蓝牙拆了,没找到有保险代替,直接短接了。想装回新的蓝牙模块,有时用得上,又怕引起短路,烧掉主板就麻烦了。

网友:
那将蓝牙拆掉开机看看

网友:
保险肯定要先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