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补线有什么技巧

楼主(2012-03-23):
求!!!主板补线真的很难搞,一根线怎么都可以搞定。连续多根的没有法子了,高手都有什么经验。告诉小弟下

没空的时候练练 ,很快就会了

网友(2012-05-16):
多 锻炼
没啥技巧 多练 多补 线不要太粗
去焊接板块看月饼的视频,多看几遍!!

网友(2012-03-23):
断线多了很麻烦的。

网友:
终于明开窍了一点,就是在刮开涂层的时候每条线都不要刮的一样长。要刮的和梯子一样,这样容易拖锡。果然可以补上线了!

你现在才知道吖

网友:
多练练,多看看,饼哥的补线视频,

网友:
貌似没什么技巧的 我每次都是用刀片的尖尖稍稍刮下在一拖就OK咯

网友:
线要够细,烙铁头也不能太大,多点耐心,其它没什么好办法

网友:
电源线里的一丝.  个人觉得黄色的铜线,比白色的更易上锡./

网友(2012-04-28):
注意错开,这样比较容易焊接

网友:
是啊  补基本很难固定

网友:
各人习惯不同,目的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只要焊工好就可以,但线一定要很细那种,没什么技巧

网友:
手要稳,线要细一点的

网友:
终于学到主板多线补线焊法。谢谢楼主!

网友:
我在基地学了一个月,就补线最简单了!
现在补线只要操作好 7-8根都不成问题。
我还是跟同一期的学员学的。你看饼哥的视频多少还有一点点用。
不过人家饼哥手法太熟练了,不适合新人。
你补线用吸锡线,单根的,先让吸锡线上锡(注意是单根的),然后线对准要补的位置,这时候先不要动烙铁,而是要用手压好(双手),等位置对好了,腾出右手,拿烙铁压一下,沾到铜线了后,拉直,烙铁再压后面的。最后再前后压拉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要眼神好    要不加个放大镜好搞多了

网友:
这个东西多练练就好了,

网友:
难啊。。我今天不了1个小时还没有补好啊

网友:
这还是需要练习的,多看看饼哥的视频,自己找块废板,要补最细的线连续三根,在基地,这是饼哥定的标准。我练了半天呢。慢慢练,祝你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