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个管子能否代用?

楼主(2012-03-23):
两个管子结构不太一样,多了一个稳压管,不知道能否直接用不带稳压管的代换

多出的是保护G极的

网友:
可以代换 是华硕的板子吧

网友:
是戴尔的板子,M4010的开机电路

网友:
应该可以互换.2N7002很好找的啊,何必代换!

网友:
可以的,只要沟道一样就行

网友:
看不明白,

网友:
可以代用啊

网友:
认真学一次

网友:
可以代换,那个双向管是保护作用的

网友:
可以的,不用怕,自信一点,别处处那么担心

网友:
··沟道一样 木有问题的··

网友:
脚位不同不能代换。

二个场管的3、6脚换一下就行了。

网友:
应该可以代换

网友:
可以用的,已经换上去了,原来的12脚已经击穿,上电就自动开机了

网友:
可以替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