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200.11 320G 希捷硬盘被锁

楼主(2012-03-23):
如题,MHDD测试全叹号  PWD灯亮 有没有业余条件可以解决的方法
用过那个什么初始密码,就是Seagate+25个空格的,没用!
听说过11代有固件门 但是PWD灯亮,应该不是固件坏了吧

网友:
是不是检测错了       光驱检测就是这样     全是感叹号

网友A:
可以用指令解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指令解密

具体点?????

网友:
全盘感叹号不一定就是加密了,很多固件门的盘,都会出现全盘感叹号,试试清除G表。

网友:
罗工,是不是楼上的姨妈表出问题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