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4怎么做系统啊?

楼主(2012-03-23):
        现在  在网上买   iPhone 4  手机   让人家装个系统就700多呢啊 !  太黑了呀  !   有木有那个大哥知道有什么好方法装系统啊 !!    帮帮 忙啊!!       也好学习  学习!!!!

网友:
700多,是有点黑,不过这个机器5000多,700多也有人会修的

网友:
自已买编程器啊

网友:
机器现在是什么毛病?

网友:
忍忍就过去了

网友A:
自己先慢慢鼓捣,彻底鼓捣不好了,在去麻烦别人去。那样自己也能长点经验,出钱能买点教训,

网友B:
w*脏话*,你们在乱说什么啊,1你的手机能连上 电脑的itunes吗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能连上就用itunes恢复
               3如果不行,或者不开机,或者开机死机,
                  手动进入DFU模式,在连接itunes,他会提示你
    4 ,你可以强制开关机试试,同时按住开机键和home键

网友(2012-05-13):
同意楼主,其实说穿了一文不值班

网友(2012-03-25)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先慢慢鼓捣,彻底鼓捣不好了,在去麻烦别人去。那样自己也能长点经验,出钱能买点教训,

    啊,现在也只能着要啊!!自己先慢慢研究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w*脏话*,你们在乱说什么啊,1你的手机能连上 电脑的itunes吗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...

我 的 是不开机啊!!  那我先试哈!  谢 个啦!!

网友C:
要使劲装才能装进去的iphone4装个系统要700是有点黑一般200我就装,但还是很费劲的,其实你自己使点劲不行再找个人跟你配合着一起使劲就能装上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要使劲装才能装进去的iphone4装个系统要700是有点黑一般200我就装,但还是很费劲的,其实你自己使点劲不行再 ...

   教哈我吗,呵呵!!

网友:
Iphone 4用的什么系统呀? xp还是温7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教哈我吗,呵呵!!

用itunes下个5.1的固件连手机使劲装就能装进去了
你让我教你我也给你说不清的

网友:
昨晚才刷完一个,刷系统嘛,网上大把教程。不过本人也刷了不小手机,开不了机先强制进入DUF,不行就拆电池再试,硬件问题送修

网友E:
刷机,简单啊。最新的5.1 我们才收人100....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刷机,简单啊。最新的5.1 我们才收人100.....

  大哥,教我 哈 阿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哥,教我 哈 阿 !

下个,itunes 就可以搞定。。。

网友:
威锋网上大把的刷机教程。

网友:
不是有,恢复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