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上网不能装系统

楼主(2012-03-23):
一台DELL上网本型号PP40S,打开插U盘,但PE进到一半就死机,换好几个版本也是如此。拿下来装的话,系统拷好,装机后是蓝屏。又没光驱没光驱可用。南桥,CPU,显卡,内存是一体小板,也都换新,还是不行 求救

网友:
接个外置光驱试试

网友:
去找张DELL系统安装版本,一步一步的那种就好了。dell上网本就这样。上次我也遇到个和你这个一样的毛病,最后用买机器带的纯净系统盘,usb外置光驱装好了

网友A:
我有个疑问,能不进pe,用dos进能行不  系统用win 7的  看行不行啊

网友:
能简便就简便哈咯,这样试试,在线看看结果。

网友B:
硬盘接口改了吗,硬盘测过没有

网友:
GHOST后不要集成的驱动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集成驱动试试

网友:
BIOS设置该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盘接口改了吗,硬盘测过没有

硬盘检测了,是好的

网友:
用win7PE进,看WIN7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个疑问,能不进pe,用dos进能行不  系统用win 7的  看行不行啊

这样装了蓝屏

网友:
没GOSHT试吗

网友:
这个要低版本的系统的,你要下迷你的,记得是专用的

网友:
那肯定排除软件老,就只有换硬件来试给。还有你在boss去设置硬盘启动没有

网友:
什么驱动也不装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MINI12啊?嘿嘿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跟楼主说的是一模一样的

网友:
我用外接光驱试过也是不行的。还有我用过XP SP1的系统安装也不行。难到真的要用原机的系统版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