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铭*****ELG41B-LM无CPU供电

楼主(2012-03-23):
先发个链接.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41406这个是解决了问题的,不过说的不清楚.而且跟我手上的这G41板不是一样的.

自己的板:故障现象,其它供电正常,无CPU供电,供电IC为L6713A.附PDF图片,

主供电12V正常,BOOT12V也正常,SS脚0V,不正常.没有找到EN,查了下论坛资料,有人说46脚就是EN,测了下,0V,不正常,正常的据说是在1.7V左右.无图纸,手工跑线,实际电路跟这图纸有点相似,32脚SS脚接一电阻再接一二极管正极,负极连接到46脚,全是0V,46脚外接一472电阻R1,电阻另一头有3.3V,电阻另头连接又一电阻R2,此电阻另头为2.6V,46脚又并联一个0殴电阻到另一路,.此路没跑完.求指点哇..

补充内容 (2012-3-24 10:44):
这张图有点不清,重新发了下,在5楼.

补充内容 (2012-3-25 11:43):
此板已修复,为EN信号问题,发上维修过程,因补充内容不能附图片,我发在5楼了.有兴趣的朋友看下,另外感谢付吕剑武大师指点,差点以为没有EN信号了..

网友(点评):
17脚是开启,

网友:
上首页了 顶啊

网友:
没太看明白   这是cpu吗   这修的是什么啊

网友:
两幅图拼起来了,看不太清楚,楼主啊可以上大图啊啊~1

网友(点评):
刚发现这个问题了.图是从别人那拿来的,没想到看不清,我换张.

网友:
维修过程:为飞线解决问题,飞得不好看,凑合了,看下结果就行了.

简单说下查找过程,经付吕剑武朋友指点,找到了17脚开启信号脚,电压实测为0V,对地测有值,不短路,排除芯片本身坏的可能,查L6713A  PDF显示此脚正常为5V.即为5V开启,无电路图,自己跑线,附图

不想麻烦了..两天前的板,客户要得急,直接飞线,电阻R4.7V端到Q18连接EN端,开机顺利跑码亮机.

网友A:
看电压,Q18应该是个NPN的三极管,前面还有一个三极管的,应该是用VTT-FSB开启的,能修好能用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电压,Q18应该是个NPN的三极管,前面还有一个三极管的,应该是用VTT-FSB开启的,能修好能用就好

这管在这板上有好几个,我拆下来测过不是三极管,只有两个脚位是单向导通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