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易美逊H912+液晶显示器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

楼主(2012-03-23):
过一会黑屏,再等一会又一闪一闪的,打开后,去掉驱动板——通电——断电后5V电压能维持大约一分钟才逐渐消失,问可能是哪里的问题?

更换电源按键解决,拷机1小时无异常!

网友:
除了电源带不动负载外,还有可能是后级有短路的。

网友:
应该测量12V.你看下12V有多少电压,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替换一下高压板看看。

网友:
更换开关按键故障消失,60大洋到手,呵呵.......

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哈哈

网友:
才60大洋啊。。
楼主开壳费算多少来着?

网友:
60块算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