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昭阳E43L BIOS

楼主(2012-03-23):
我手上一联想昭阳E43L 的本本,开机测电压一切正常,加诊断卡显示F1,应该是BIOS坏了,求手上有这本的高手帮帮忙,上传一个,万分感谢

网友:
还有 E43L可以用E43A的BIOS吗?

网友:
真是的,前天才修一个着本本,还是拆的我这上的USB接口,今天掏了块检测卡,想看一下这板,结果显示F1

网友:
后悔没把那本本的BIOS 读出来,唉,后悔呀,高手帮帮忙呀

网友:
没人肯帮助吗?

网友:
还是手上没这本本?

网友:
E43系列是广达的LE9,我这个是三代内存的板子BIOS,LE9还有个是二代内存的

LE9A(QUANTA).zip

网友:
你把电池拔掉放电看下。这个F1 ,F2当机有时放电会好重新起动用不行了。看看不插硬盘是不是不会当。不一定就是BIOS 和EC,南桥我也修到过。

网友:
我这是二代内存的有吗

网友:
谁手上有 帮忙读一个呀